求助:三星显示器997MB三无

楼主(2008-09-23):
一台三星显示器997MB三无,拆开一看为高压独立行输出,经查,高压包的驱动MOS管烧,换一同型号的,一开机又烧,换高压包后再换一个高压包的驱动MOS管,开机不烧,但屏幕忽大忽小一眨一眨的,一会儿后熄了,像是保护关机,断开插头,再开,又是如此。而且开机按键可控。不知是何缘故,请哪位仁兄指教,或发一张有关图纸过来,不胜感激!!!

网友:
此机经检查,眨的时候电源部分电压正常,接上信号线,还能看见有眨的图像。

网友:
查下行ABL的几个电阻 就在高压包附近

网友:
ABL没问题,查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