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上电掉电,求救高手啊

楼主(2008-09-23):
三星X10上电掉电,求救高手啊,小弟万分感谢.事情是这样的:
待机电流0.03按下开关到0.1后掉电,换过电源口附近的3782LX芯片.无效,后测到南桥附近有短路. 摘了电容,电感,MOS管还短.......是否南桥挂了啊,不确定ing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用电压法烧烧,一般都能找出来。不过这个方法有点危险,要慎用。

网友:
先说明一下  这个机器我没有修过  仅供参考、按你说的情况分析  有待机电压 说明不是电源前级短路      是在按过开机后掉电     在掉电后不拔电源呢否再次开机呢? 我怀疑你换的只是一个和辅助电源芯片  找一cpu电源电路的芯片看看    你量短路的地方  把cpu拆下来看看还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