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求求我的U盘?

楼主(2008-09-23):
双击 U盘 图标出现如下情况:

查看 U盘 属性 出现 这个情况:

求助各位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按主控找相应的量产软件量产一下可能会好。如果不能好就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试过用一些软件去修复,但最后 还是这样!
应该是硬件问题,如何修?指教!

网友:
网上说能修好的通用软件不能修好的很多,一定要用对应主控芯片的量产软件!!!!!!!!!!!

网友:
把U盘拆开看是什么主控的,或是用软件检测下 然后在找对应量产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修复了U盘。

谢谢各位的提示。

网友:
我的也是   弄了好久都没有弄好   清华普天的在磁盘管理里面都还有8M   但是在我的电脑里面点开就提示没有格式化   但点了格式化就提示没有插入盘I    请教高手  我这个U盘还有修好的希望

网友:
我有一个U盘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我要数据,怎么办?本人对U盘不熟啊,有谁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要数据不能量产,可以拆下存储芯片装到好的U盘上,或者用编程器读出来再想办法用软件导出文件。

不熟,没有哪个技术就只有出钱让有能力的去解决了。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是一定会好的!!!你要先查看一下是什么主控的然后找相关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OK了!!!!

网友:
修好U盘可能简单,但U盘坏了认不到电脑了,想要里面的资料哪就有点麻烦/

网友:
换板就好了!

网友:
补焊闪存角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