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求救

楼主(2008-09-23):
我的HP DV1000开机自检通过后就掉电关机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时候偶尔还能开启一次,希望知道师傅指教一下,谢了!!!
掉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散热问题!!!!!!!!!!!!!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同意CPU供电芯片,先加焊不行就换掉!

网友(2008-11-07):
同意楼上的说法,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修过几个这样的机子了, 加焊了就好了。不过今天遇到一个dv1000双核的不是它的问题了,而是它旁边一个电容的事。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cpu保护了,重点查cpu部分

网友A:
CPU供电芯片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