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 问题

楼主(2008-09-23):
我的CRT 以前换过 消磁 线圈的 用了 两月 现在图象变的很模糊 怎么调也没用 ,这个现象应该是哪儿除了故障呢e?呢额
问题

网友:
模糊调聚集,如何调节没变化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非常感谢 哦不过聚集 在哪儿哦

网友:
本版置顶有关于聚焦问题的维修专题.建议你去参考一下.

网友:
需要调整聚焦级
要拆开显示器
找到高压包
高压包上有3个调整的
有一个调整动态聚焦的
还有一个是调整静态聚焦的
还有一个是加速级的

网友:
ok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