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中文资料

楼主(2008-09-23):
UC3842的中文资料
UC3842的各引脚功能
引脚号        引脚符号        引脚工能
1        COMP        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补偿端,常与2脚夫接一RC电路
2        FB        误差比较电压输入端,从开关变压器的一个绕组通过分压获得反馈电压
3        ISSEN        开关管电流取样输入端,用来检测流过开关管S极的电流
4        R/C        外部振荡(时间常数)信号输入端,外接RC定时电路,这个RC定时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了启动时的工作频率.当行电路正常工作以后,电路工作频率由行频决定
5        GND        接地端
6        OUT        开关管驱动脉冲输出端
7        VCC        电源输入端
8        VREF        5V基准电压输出端

电路分析
当310V电压输入后.此电压一路经过开关变压器T601的6-4号绕组加在开关管的D级;另一路通过R624-R623R-R605-电源开关对C626充电,当C626两端的电压达到16V-17V时为UC3824B的7脚提供高于16V的启动电压,当UC3824B得到电压就开始启动工作.此时8脚输出5V的基准电压(只要UC3824B正常工作.8脚就有5V电压输出),4脚外接的RC振荡器(R613;C615)振荡,此振荡频率通过4脚输入到内部电路,使UC3842B的内部OSC振荡器各外部振荡频率同步.UC3842B开始振荡工作后.就从6脚输出一个一定脉宽的激励脉冲,该脉冲信号经过R609和D610后,加在开关管的G极.开关管导通(工作).这时变压器T601的初级绕组会产生和开关脉冲同频率的脉冲交流电.此电压通过开关变压器耦合到次级线圈,三次侧便得到相应的电压输出.
其中T601(变压器)的1-8号绕组为UC3842B启动后供电,其产生的电经过D608整流,C626滤波后得到约14V的直流电压,为VC3842供电.

  维修说明
启动电路故障最常见的是启动电阻开路性损坏,或者VC3842B的7脚外部的稳压二极管ZD601,滤波电容C626击穿短路,而导致整机不能启动,此时检测UC3842B的7脚是否为10V-17V,即可判断故障位置.
另外UC3842B的7脚外部滤波电容C626若出现容量减少或者漏电程度增大的现象时,也会引起输出电压高,启动难,不启动等一系列故障.
当开关管及UC3842B都是炸裂时.最好在更换损坏的元器件之后,再枪柄开关管G极(栅极)所接的限流电阻R609是否损坏,若这个电阻烧毁或者阻值增大的话,就会引起开关管的激励不足,从而出现更换新的电源开关管后.管子会发烫或者经常烧毁的故障.在有些机型中,电源开关管的G极对地之间还有一个保护的稳压二极管,更换电源开关管时.最好连该稳压二极管一并更换.
[localimg=243,300]2[/localimg]

网友:
获得经验值的几种途径,yaoduos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