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CRT通电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内详!~

楼主(2008-09-23):
我的是老显示器 飞利浦的105s普屏

昨天还用得好好的,今天发现按一下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一下然后就灭了,再按还是这样,黑屏,没傻反映,似乎也没听到“刷”的磁场声音。

再就是,我多按几次之后,发现再按就直接不亮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再按的话,又亮一下;如果按了紧接着再按一次的话就不亮,没有任何反映。若不按开关,直接拔下电源插头,再插上电源插头的瞬间,等就又亮一下,又没反映了。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应该是那接触不良......

网友:
我是菜鸟 不懂

网友:
哪位高人能详细指点一二?

网友:
肯定是保护了,先断行负载上灯泡试电源

网友:
你是专业的吗? 不是的话 找专业人员去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非专业,但懂得电路知识,恐怕自己也搞不了,是不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我要自己动手修理了,几日后出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保护的 原因了

网友:
谢谢楼上  不知道保护都是哪些情况引起的呢?请赐教

网友:
很可能是高压保护了,折机详查!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的话打开盖子,用三用表测一下电源供电端的对地电阻!脱开供电后级看看还会不会保护?

网友:
我已经拆开了  但是不会修理,现在摊了一桌面,呵呵

请教楼上具体怎么操作啊?谢谢了。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提醒,高压包应该没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