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问题!!

楼主(2008-09-23):
请教一问题。如果内存DQ电路上的电容掉了的话!!再换上电容的话,可不可以有显呢!
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啊?可不可以有显?测下什么电容就知道了~如果是一边接地的无所谓`如果是俩边都不接地的不接就不行了`
[
]

网友:
滤波电容是可以拆掉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