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及解决

楼主(2008-09-23):
目前家中有电脑的用户,显示器多半都是采用CRT显像管的机种,而关于此种显示器,想必大家应该积累了不少使用上的疑问。为此,我们特意对整理出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解答,希望对各位在使用显示器的观念上能有所帮助。
  问:为什么有些显示器在开机的时候会发出“啪”的一声?
  答:显示器在连接电源开关后,其内部的消磁线圈就会开始工作,以消除周围磁场对显像管的影响,保证显示器不会因磁化导致影像及色彩失真。开机的时候会听到“啪”的一声是由于消磁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通过消磁线圈产生的声音,这与显示器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吱吱”的声音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变压器工作电流很小而且是连续的;显示器消磁电流是瞬间的而且强度很大,显示器越高档就越注重消磁线圈的作用。例如:一些高档显示器在消磁电路设计中使用了日本松下生产的继电器(由于松下继电器可靠性很高,能承受大电流冲击,因而赢得了很多厂商的青睐)。这种继电器在切换工作状态时会产生更大的声音,不过大家并不用担心,因为它不会给显示器造成负面影响。
  问:摆放显示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显示器的合理摆放对能否正常工作很重要,所谓合理摆放就是要防止外加磁场造成的干扰。一些用户习惯将音箱摆放在显示器两旁,这个习惯很不好,虽然大多数音箱都宣传已经做过消磁处理但很难保证一点磁泄漏都没有,因此笔者还是奉劝大家把音箱远离显示器。除了音箱外,还有很多物体会带有磁场而且不易被发现,当你发现显示器出现莫名其妙的抖动或偏色等现象,而显示器设置又没有问题,这时就很可能是磁场在作怪,要尽快予以处理。
  问:无意间震动显示器为何会出现画面晃动及色斑?
  答:这主要是针对采用Sony Trinitron显像管的显示器而言。由于Trinitron显像管内部荫栅板架构脆弱,因此建议使用者注意避免各种震动,更不要拍打显示器,否则荫栅板受到冲击后会产生不良反应。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部分垂直金属丝晃动纠缠。再者由于特丽珑显像管对地球磁场比较敏感,建议使用时最好面向东方,并且使用时不要随意更换方向,同时尽量避开磁场,一旦出现磁化现象,轻微者可借助显示器自带的手动消磁方法消磁,严重者只好使用专用消磁工具进行处理。
  问:显示器的保养是否重要?
  答:鉴于显示器长期处在各种复杂环境中,容易受到包括温度、静电、湿度、灰尘、电磁干扰、电源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因此显示器的保养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显示器的使用寿命。所以保养显示器非常重要。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器发生故障有50%是由于环境条件差引起的,另外操作不当或使用不善而引起的故障也占了30%,而真正属于品质问题或者故障引起损坏的只占20%。可见环境条件和人为因素是造成显示器故障的主要原因。因此了解和掌握显示器的一般维护和保养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问:温度对显示器会造成什么影响?
  答:显示器是电脑系统的一大热源,像电源变压器、水平输出高压包、晶体管、模拟IC模块、各种大电流驱动线圈、显像管等都是工作热量很高的部件。大多数用户都知道,长时间在过高的环境温度下工作,不仅会使很多元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大打折扣,而且还可能导致个别焊点脱落造成开路,使显示器工作中出现故障,同时元器件也会加速老化,最终轻则导致电脑“罢工”,重者可能烧毁元件。因此注意散热是降低显示器温度最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说在显示器周围必须留下足够的空间,在炎热的夏季,只要条件允许最好把显示器放在有空调的房间中,或者用电风扇吹之进行强制散热。
  问:温度自适应功能起什么作用?
  答:由于玻璃屏幕和磷光粉都会随温度的变化产生膨胀或收缩,使电子束投射过程中出现偏差(投射到错误的荧光点上),运用温度感应器后可以侦测到环境温度,控制LCC做出相应的调整(幅度为正负5毫米),这就可修正电子束投错位置的问题。另外,电子束投射过程中的电子枪束热量导致栅栏发热膨胀,投射错误会造成色彩模糊。电子流相感应器将电子束的总量信息传送到微处理器中,微处理器计算出正确的值来改变线圈电流及控制电子束轨道,做出幅度正负10微米以内的修正。
  问:强光照射对显示器是否有影响?
  答:显示器受阳光或者其他强光照射时间长,易加速显像管老化,后果就是降低发光效率。另外,强光照射下对长时间使用显示器的用户也容易使眼睛受到损伤。那么应该怎样避免呢?笔者建议不要把显示器放在阳光照射强烈的地方,实在没有办法时也可以套一块深色的装饰布减轻光照强度。而光线也不能过低,否则同样会对使用者的眼睛造成伤害。
  问:灰尘对显示器是否会造成影响?
  答:由于显示器内部具有高达20kV~30kV的高压,这样高的电压极易吸引空气中的尘埃粒子,而灰尘对电脑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从大量的维修品中可以看出,在灰尘比较大的环境中工作,由于PCB(印刷电路板)会吸附灰尘,而灰尘的沉积会影响电子元器件的热量散发,这将导致元件温度上升,进而出现热稳定性下降甚至产生漏电,严重时导致烧毁。另外,灰尘也会吸收水分,腐蚀显示器内部的电子线路,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短路问题。所以灰尘体积虽小,但对显示器的危害不可低估。防止灰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显示器放置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而除了环境清洁外,最好给显示器配上一个专用的防尘罩。
  问:湿度对显示器的影响有哪些?
  答: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30%~80%之间显示器能正常工作,但是一旦湿度高于80%,显示器内部就会产生结露现象。其内部的电源变压器和其他线圈受潮后容易产生漏电,导致绝缘性下降,甚至有可能被腐蚀出现断线,而显示器的高压部件则极易产生放电现象,出现干扰跳火等,严重时导致因绝缘性能被破坏而被烧毁。此外,机内元件线路亦会受影响,重则至烧毁。可见,室内湿度过大对显示器正常工作会产生致命影响,那么应该如何避免呢?笔者的建议,显示器注意防潮,关键在梅雨季节,对于长时间不用的显示器也一定要定时通电工作一段时间,让显示器工作产生的热量将机内的潮气驱散出去;也可以拆开后盖,用电吹风机对关键部位进行加热。

  问:温度对显示器会造成什么影响?
  答:显示器是电脑系统的一大热源,像电源变压器、水平输出高压包、晶体管、模拟IC模块、各种大电流驱动线圈、显像管等都是工作热量很高的部件。大多数用户都知道,长时间在过高的环境温度下工作,不仅会使很多元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大打折扣,而且还可能导致个别焊点脱落造成开路,使显示器工作中出现故障,同时元器件也会加速老化,最终轻则导致电脑“罢工”,重者可能烧毁元件。因此注意散热是降低显示器温度最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说在显示器周围必须留下足够的空间,在炎热的夏季,只要条件允许最好把显示器放在有空调的房间中,或者用电风扇吹之进行强制散热。
  问:温度自适应功能起什么作用?
  答:由于玻璃屏幕和磷光粉都会随温度的变化产生膨胀或收缩,使电子束投射过程中出现偏差(投射到错误的荧光点上),运用温度感应器后可以侦测到环境温度,控制LCC做出相应的调整(幅度为正负5毫米),这就可修正电子束投错位置的问题。另外,电子束投射过程中的电子枪束热量导致栅栏发热膨胀,投射错误会造成色彩模糊。电子流相感应器将电子束的总量信息传送到微处理器中,微处理器计算出正确的值来改变线圈电流及控制电子束轨道,做出幅度正负10微米以内的修正。
  问:强光照射对显示器是否有影响?
  答:显示器受阳光或者其他强光照射时间长,易加速显像管老化,后果就是降低发光效率。另外,强光照射下对长时间使用显示器的用户也容易使眼睛受到损伤。那么应该怎样避免呢?笔者建议不要把显示器放在阳光照射强烈的地方,实在没有办法时也可以套一块深色的装饰布减轻光照强度。而光线也不能过低,否则同样会对使用者的眼睛造成伤害。
  问:灰尘对显示器是否会造成影响?
  答:由于显示器内部具有高达20kV~30kV的高压,这样高的电压极易吸引空气中的尘埃粒子,而灰尘对电脑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从大量的维修品中可以看出,在灰尘比较大的环境中工作,由于PCB(印刷电路板)会吸附灰尘,而灰尘的沉积会影响电子元器件的热量散发,这将导致元件温度上升,进而出现热稳定性下降甚至产生漏电,严重时导致烧毁。另外,灰尘也会吸收水分,腐蚀显示器内部的电子线路,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短路问题。所以灰尘体积虽小,但对显示器的危害不可低估。防止灰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显示器放置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而除了环境清洁外,最好给显示器配上一个专用的防尘罩。
  问:湿度对显示器的影响有哪些?
  答: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30%~80%之间显示器能正常工作,但是一旦湿度高于80%,显示器内部就会产生结露现象。其内部的电源变压器和其他线圈受潮后容易产生漏电,导致绝缘性下降,甚至有可能被腐蚀出现断线,而显示器的高压部件则极易产生放电现象,出现干扰跳火等,严重时导致因绝缘性能被破坏而被烧毁。此外,机内元件线路亦会受影响,重则至烧毁。可见,室内湿度过大对显示器正常工作会产生致命影响,那么应该如何避免呢?笔者的建议,显示器注意防潮,关键在梅雨季节,对于长时间不用的显示器也一定要定时通电工作一段时间,让显示器工作产生的热量将机内的潮气驱散出去;也可以拆开后盖,用电吹风机对关键部位进行加热
显示器维修实践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常见故障的检修方法。
  一、如何维修显示器的开关电源
  如今显示器中的电源绝大部分采用的是开关型稳压电源(简称开关电源)。所谓开关电源,是指开关电源中的调整管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调整管截止时,相当于机械开关的断开,调整管饱和时,相当于机械开关闭合。这种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就叫开关管,而用开关管来稳定电压的电源,就称之为开关型稳压电源。显示器中常见故障大多是开关电源的故障。
  按开关电源和负载的联接方式划分,开关电源可分为串联型和并联型两类。串联型开关电源的输出端通过开关调整管及整流二极管直接与电网相连,故其底板带电,俗称“热底板”,给维修带来很大的安全问题,大家在拆机的时候要注意;而并联型开关电源,其输出端与交流220V电网间由开关变压器一次侧、二次侧进行隔离,因此整机电路板上除了与开关变压器一次侧相连的部位外,其余地方均不带电,故称其为“冷底板”。并联型开关电源安全性好,但是其电路相对复杂,对开关管的要求较高,如其保护电路工作状态不稳定,产生的故障也较为严重。
  维修开关电源是显示器维修中的重点(在日常维修姓枷允酒魑蘖康?0%左右)和难点。在维修开关电源时最好加入一个隔离变压器,它可避免由于接地端带电造成人员触电的事故。对于14英寸到17英寸的显示器,用70W~100W的隔离变压器就够了。
  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可以采用降压检修法。其方法是:将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接在一个交流调压器上,再把调压器的输出电压调到100V左右,然后通电检修,并逐次提高电源电压来检修。
  故障实例一:开机便烧坏保险,输出电压为零。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开关管被击穿,发射极和集电极短路所造成的。此时可先将开关管拆下,测其发射极和集电极对地电阻,如为零或很小,则换掉即可。但也要检查下其它元器件有无问题后方能开机。
  故障实例二:光栅出现“S”形的扭曲。这种问题应重点检查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一般是因为有一只二极管断路,由全波整流变成半波整流,这也可能是其滤波电容容量减少所致。
  故障实例三:交流220V整流滤波电路出现短路性故障,且开机烧保险。先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有无短路、滤波电容是否严重漏电。还可拔去消磁线圈插头,检查一下消磁热敏电阻有无短路性故障,如有应换新。
  故障实例四:开机无光栅、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未烧保险。这时应检查交流互感变压器是否开路、整流电路的限流电阻有无开路(烧断)失效,或整流二极管是否断路。
  故障实例五:无光栅、无显示,且机内发出异常声响。如发出“吱吱”声,说明振荡频率低,应检查与振荡有关的元件,如发出“嗒嗒”声,说明电源过流保护,应检查过流保护电路。
  故障实例六:输出电压高于或低于正常值。输出电压高出或低于正常值十几伏到几十伏,但又不为零,保护电路也未动作。这时的故障现象将随电压变化而情况各异,可调整稳压电位器,如输出不变或变化很小,就说明取样差放电路有故障,其中提供基准的稳压二极管被击穿或短路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