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报错0190

楼主(2008-09-23):
IBM A30报错0190
A30只接电源也报错0190,然后关机 ,装了电池再外接电源一起开机的话,有时会马上断电,有时能到报0190错那一步就断电。那个高手知道换那几个元件可以搞定,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一台T30和你说的故障一模一样,现在被我拆开了主板,在研究中。

网友:
是充电电路坏了.换个充电芯片.好象是ADP3806,我上次是在IBM板子上拆的.还有

网友:
个Q3和一个D2二极管也是坏了.我上次是D2击穿.Q3是开路..这三个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