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9F56 奇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8-09-23):
飞利浦109F56 通电没有反应,不能开机,经检查 TEA1504 4脚一个 电阻损坏,换后通电显示器继电器狂响(就像内存报警一样) 指示灯(绿色)随着继电器的响声 而亮和熄灭!
高压包换过  CPU换过  断开变压器任意一个脚 继电器还响!   随着继电器的响声,电源输出各组电压全部拉低!(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你换下光耦看看啊

网友:
同意,慢慢来,呵呵,呵呵

网友:
光耦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你可以把继电器的控制电压断开   用一直流电压直接控制继电器看一下此时的显示器工作状态从而判断故障   但要注意的一点是 此现象极有可能是电源输出的电压过高  所致   最好还是先检查一下稳压电路

网友:
431和它接的一个三极管换了。试试

网友:
是属如保护问题.你先找出是电源问题还是行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