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蓝屏死机的请大家说出解决办法?

楼主(2008-09-23):
谢谢各位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132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还要具体说明主板型号等情况吧?

网友:
公包板子,848P

网友:
我觉得死机,,蓝屏都是BGA焊接出的问题

网友A:
哈。 不一定, 死机  蓝屏 很多原因的。。 比如,  桥    CPU供电     内存供电   我还遇到过 晶振引起的。   问题要慢慢排除的,不要着急。

网友:
是啊,死机原因很多的,有内存。什么硬件状态不佳,就会蓝屏```````

网友:
一般情况下内存原因为多,
换内存条试试,换个槽试试

网友B:
板卡级:内存可能性最大。
芯片级:内存供电,CPU、内存的电容,也遇到过晶振引起。

网友:
蓝屏代码表
推荐使用Windows出现蓝色屏幕是经常的事,而且每每因为不清楚错误的来源而频繁重新安装系统,劳神费时。下列收集了一些Windows死机代码,供大家参考。

  0x0000操作完成
  0x0001不正确的函数
  0x0002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0x0003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0x0004系统无法打开文件
  0x0005拒绝存取
  0x0006无效的代码
  0x0007内存控制模块已损坏
  0x0008内存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0x0009内存控制模块地址无效
  0x000a环境不正确
  0x000b尝试载入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序
  0x000c存取码错误
  0x000d资料错误
  0x000e内存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操作
  0x000f系统找不到制定的硬盘
  0x0010无法移除目录
  0x0011系统无法将文件移到其他的硬盘
  0x0012没有任何文件
  0x0019找不到指定的扇区或磁道
  0x001a指定的磁盘或磁片无法存取
  0x001b磁盘找不到要求的扇区
  0x001c打印机没有纸
  0x001d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制定的磁盘
  0x001e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0x001f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0x0021文件的一部分被锁定
  0x0024开启的分享文件数量太多
  0x0026到达文件结尾
  0x0027磁盘已满
  0x0036网络繁忙
  0x003b网络发生意外的错误
  0x0043网络名称找不到
  0x0050文件已经存在
  0x0052无法建立目录或文件
  0x0053int24失败
  0x006b因为代用的磁盘尚未插入,所以程序已经停止
  0x006c磁盘正在使用中或被锁定
  0x006f文件名太长
  0x0070硬盘空间不足
  0x007f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0x045b系统正在关机
  0x045c无法种植系统关机,因为没有关机的动作在进行中
  0x046a可用服务器储存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项指令
  0x047e指定的程序需要新的Windows版本
  0x047f指定的程序不是Windows或MS-DOS程序
  0x0480指定的程序已经启动,无法再启动一次
  0x0481指定的程序是为旧版的Windows所写的
  0x0482执行此应用程序所需的程序库文件之一毁坏
  0x0483没有应用程序与此项操作的指定文件建立关联
  0x0484传送指令到应用程序发生错误
  0x04b0指定的装置名称无效
  0x05a2窗口不是子窗口
  0x05aa系统资源不足,无法完成所要求的服务
  0x05ab系统子还不足,无法完成所需要的服务
  0x05ac系统资源不足,无法完成所要求的服务
  0x06b9资源不足,无法完成操作
Windows系统蓝屏代码表详解Windows系统蓝屏,蓝屏代码表详解 0x0000000A:IRQL_NOT_LESS_OR_EQUAL
◆错误分析: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 从技术角
度讲. 表明在内核模式中存在以太高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IRQL)访问其没有权限访问的
内存地址.

◇解决方案:请用前?樯艿慕饩龇桨钢械?、3、5、8、9方案尝试排除.

0x00000012:TRAP_CAUSE_UNKNOWN
◆错误分析:如果遇到这个错误信息, 那么很不幸, 应为KeBudCheck分析的结果是错误原
因未知.

◇解决方案:既然微软都帮不上忙, 就得K自己了, 请仔细回想这个错误是什么时候出现
的; 第一次发生时你对系统做了哪些操作; 发生时正在进行什么操作. 从这些信息中找
出可能的原因, 从而选择相应解决方案尝试排除.

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错误分析:这个内存管理错误往往是由硬件引起的, 比如: 新安装的硬件、内存本身有
问题等.

◇解决方案: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出现, 有可能是由于你的电脑达不到安装Windows的
最小内存和磁盘要求.

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Windows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者未知的进程指令, 这个停机码一般是由问
题的内存或是与前面0x0000000A相似的原因造成的.

◇解决方案:
(1)硬件兼容有问题:请对照前面提到的最新硬件兼容性列表, 查看所有硬件是否包含在
该列表中.
(2)有问题的设备驱动、系统服务或内存冲突和中断冲突: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
程序的名字, 请试着在安装模式或者故障恢复控制台中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 并禁用所
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如果错误出现在系统启动过程中, 请进入安全模式, 将蓝屏信
息中所标明的文件重命名或者删除.
(3)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 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造成的, 需要
从故障恢复控制台中将对该软件的服务关闭.
(4)在安装Windows后第一次重启时出现:最大嫌疑可能时系统分区的磁盘空间不足或BIOS
兼容有问题.
(5)如果是在关闭某个软件时出现的:很有可能时软件本省存在设计缺陷, 请升级或卸载
它.

0x00000023:FAT_FILE_SYSTEM
0x00000024:NTFS_FILE_SYSTEM
◆错误分析:0x00000023通常发生在读写FAT16或者FAT32文件系统的系统分区时, 而0x00
000024则是由于NTFS.sys文件出现错误(这个驱动文件的作用是容许系统读写使用NTFS文
件系统的磁盘). 这两个蓝屏错误很有可能是磁盘本身存在物理损坏, 或是中断要求封包
(IRP)损坏而导致的. 其他原因还包括:硬盘磁盘碎片过多; 文件读写操作过于频繁, 并
且数据量非常达或者是由于一些磁盘镜像软件或杀毒软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
第一步:首先打开命令行提示符, 运行"Chkdsk /r"(注:不是CHKDISK, 感觉象这个, 但是
……)命令检查并修复硬盘错误, 如果报告存在怀道(Bad Track), 请使用硬盘厂商提供
的检查工具进行检查和修复.
第二步:接着禁用所有即使扫描文件的软件, 比如: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备份工具.
第三步:右击C:\winnt\system32\drivers\fastfat.sys文件并选择"属性", 查看其版本
是否与当前系统所使用的Windows版本相符.(注:如果是XP, 应该是C:\windows\system32
\drivers\fastfat.sys)
第四步:安装最新的主板驱动程序, 特别IDE驱动. 如果你的光驱、可移动存储器也提供
有驱动程序, 最好将它们升级至最新版.

0x00000027:RDR_FILE_SYSTEM
◆错误分析: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很难判断, 不过Windows内存管理出了问题很可能会导
致这个停机码的出现.

◇解决方案:如果是内存管理的缘故, 通常增加内存会解决问题.

0x0000002EATA_BUS_ERROR
◆错误分析:系统内存存储器奇偶校验产生错误, 通常是因为有缺陷的内存(包括物理内
存、二级缓存或者显卡显存)时设备驱动程序访问不存在的内存地址等原因引起的. 另外
, 硬盘被病毒或者其他问题所损伤, 以出现这个停机码.

◇解决方案:
(1)检查病毒
(2)使用"chkdsk /r"命令检查所有磁

网友:
0x0000000A:IRQL_NOT_LESS_OR_EQUAL
◆错误分析: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 从技术角
度讲. 表明在内核模式中存在以太高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IRQL)访问其没有权限访问的
内存地址.

◇解决方案:请用前面介绍的解决方案中的2、3、5、8、9方案尝试排除.

0x00000012:TRAP_CAUSE_UNKNOWN
◆错误分析:如果遇到这个错误信息, 那么很不幸, 应为KeBudCheck分析的结果是错误原
因未知.

◇解决方案:既然微软都帮不上忙, 就得K自己了, 请仔细回想这个错误是什么时候出现
的; 第一次发生时你对系统做了哪些操作; 发生时正在进行什么操作. 从这些信息中找
出可能的原因, 从而选择相应解决方案尝试排除.

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错误分析:这个内存管理错误往往是由硬件引起的, 比如: 新安装的硬件、内存本身有
问题等.

◇解决方案: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出现, 有可能是由于你的电脑达不到安装Windows的
最小内存和磁盘要求.

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Windows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者未知的进程指令, 这个停机码一般是由问
题的内存或是与前面0x0000000A相似的原因造成的.

◇解决方案:
(1)硬件兼容有问题:请对照前面提到的最新硬件兼容性列表, 查看所有硬件是否包含在
该列表中.
(2)有问题的设备驱动、系统服务或内存冲突和中断冲突: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
程序的名字, 请试着在安装模式或者故障恢复控制台中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 并禁用所
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如果错误出现在系统启动过程中, 请进入安全模式, 将蓝屏信
息中所标明的文件重命名或者删除.
(3)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 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造成的, 需要
从故障恢复控制台中将对该软件的服务关闭.
(4)在安装Windows后第一次重启时出现:最大嫌疑可能时系统分区的磁盘空间不足或BIOS
兼容有问题.
(5)如果是在关闭某个软件时出现的:很有可能时软件本省存在设计缺陷, 请升级或卸载
它.

0x00000023:FAT_FILE_SYSTEM
0x00000024:NTFS_FILE_SYSTEM
◆错误分析:0x00000023通常发生在读写FAT16或者FAT32文件系统的系统分区时, 而0x00
000024则是由于NTFS.sys文件出现错误(这个驱动文件的作用是容许系统读写使用NTFS文
件系统的磁盘). 这两个蓝屏错误很有可能是磁盘本身存在物理损坏, 或是中断要求封包
(IRP)损坏而导致的. 其他原因还包括:硬盘磁盘碎片过多; 文件读写操作过于频繁, 并
且数据量非常达或者是由于一些磁盘镜像软件或杀毒软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
第一步:首先打开命令行提示符, 运行"Chkdsk /r"(注:不是CHKDISK, 感觉象这个, 但是
……)命令检查并修复硬盘错误, 如果报告存在怀道(Bad Track), 请使用硬盘厂商提供
的检查工具进行检查和修复.
第二步:接着禁用所有即使扫描文件的软件, 比如: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备份工具.
第三步:右击C:\winnt\system32\drivers\fastfat.sys文件并选择"属性", 查看其版本
是否与当前系统所使用的Windows版本相符.(注:如果是XP, 应该是C:\windows\system32
\drivers\fastfat.sys)
第四步:安装最新的主板驱动程序, 特别IDE驱动. 如果你的光驱、可移动存储器也提供
有驱动程序, 最好将它们升级至最新版.

0x00000027:RDR_FILE_SYSTEM
◆错误分析: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很难判断, 不过Windows内存管理出了问题很可能会导
致这个停机码的出现.

◇解决方案:如果是内存管理的缘故, 通常增加内存会解决问题.

0x0000002EATA_BUS_ERROR
◆错误分析:系统内存存储器奇偶校验产生错误, 通常是因为有缺陷的内存(包括物理内
存、二级缓存或者显卡显存)时设备驱动程序访问不存在的内存地址等原因引起的. 另外
, 硬盘被病毒或者其他问题所损伤, 以出现这个停机码.

◇解决方案:
(1)检查病毒
(2)使用"chkdsk /r"命令检查所有磁盘分区.
(3)用Memtest86等内存测试软件检查内存.
(4)检查硬件是否正确安装, 比如:是否牢固、金手指是否有污渍.

0x00000035:NO_MORE_IRP_STACK_LOCATIONS
◆错误分析:从字面上理解, 应该时驱动程序或某些软件出现堆栈问题. 其实这个故障的
真正原因应该时驱动程序本省存在问题, 或是内存有质量问题.

◇解决方案:请使用前面介绍的常规解决方案中与驱动程序和内存相关的方案进行排除.

0x0000003F:NO_MORE_SYSTEM_PTES
◆错误分析:一个与系统内存管理相关的错误, 比如:由于执行了大量的输入/输出操作,
造成内存管理出现问题: 有缺陷的驱动程序不正确地使用内存资源; 某个应用程序(比如
:备份软件)被分配了大量的内核内存等.

◇解决方案:卸载所有最新安装的软件(特别是哪些增强磁盘性能的应用程序和杀毒软件)
和驱动程序.

0x00000044:MULTIPLE_IRP_COMPLIETE_REQUESTS
◆错误分析:通常是由硬件驱动程序引起的.

◇解决方案:卸载最近安装的驱动程序. 这个故障很少出现, 目前已经知道的是, 在使用
http://www.in-system.com/这家公司的某些软件时会出现 其中的罪魁就是Falstaff.s
ys文件.(作者难道不怕吃官司嘛, 把公司网址公布)

0x00000050: PAGE_FAULT_IN_NONPAGED+AREA
◆错误分析:有问题的内存(包括屋里内存、二级缓存、显存)、不兼容的软件(主要是远
程控制和杀毒软件)、损坏的NTFS卷以及有问题的硬件(比如: PCI插卡本身已损坏)等都会
引发这个错误.

◇解决方案:请使用前面介绍的常规解决方案中与内存、软件、硬件、硬盘等相关的方案
进行排除.

0x00000051:REGISTRY_ERROR
◆错误分析:这个停机码说明注册表或系统配置管理器出现错误, 由于硬盘本身有物理损
坏或文件系统存在问题, 从而造成在读取注册文件时出现输入/输出错误.

◇解决方案:使用"chkdsk /r"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0x00000058:FTDISK_INTERNAL_ERROR
◆错误分析:说明在容错集的主驱动发生错误.

◇解决方案:首先尝试重启电脑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如果不行, 则尝试"最后一次正确配
置"进行解决.

0x0000005E:CRITICAL_SERVICE_FAILED
◆错误分析:某个非常重要的系统服务启动识别造成的.

◇解决方案:如果是在安装了某个新硬件后出新的, 可以先移除该硬件, 并通过网上列表
检查它是否与Windows 2K/XP兼容, 接着启动电脑, 如果蓝屏还是出现, 请使用"最后一
次正确配置"来启动Windows, 如果这样还是失败, 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装.

0x0000006F:SESSION3_INITIALIZATION-FAILED
◆错误分析:这个错误通常出现在Windows启动时, 一般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损坏的
系统文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建议使用Windows安装光盘对系统进行修复安装.

0x00000076: PROCESS_HAS_LOCKED_PAGES
◆错误分析:通常是因为某个驱动程序在完成了一次输入/输出操作后, 没有正确释放所

有的内存

◇解决方案:
第一步:点击开始-->运行:regedt32, 找到[HKLM\SYSTEM\Currentcontrol set\control\
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 在右侧新建双字节值"TrackLockedPages", 值

1. 这样Windows便会在错误再次出现时跟踪到是哪个驱动程序的问题.
第二步:如果再次出现蓝屏, 那么错误信息会变成:
STOP:0x0000000CB(0xY,0xY,0xY,0xY)DRIVER_LEFT_LOCKED_PAGES_IN_PROCESS
其中第四个"0xY"会显示为问题驱动程序的名字, 接着对其进行更新或删除.
第三步:进入注册表, 删除添加的"TrackLockedPages".

0x00000077:KERNEL_STACK_INPAGE_ERROR
◆错误分析:说明需要使用的内核数据没有在虚拟内存或物理内存中找到. 这个错误常常
于是着磁盘有问题, 相应数据损坏或受到病毒侵蚀.

◇解决方案:使用杀毒软件扫描系统; 使用"chkdsk /r"命令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如不

则使用磁盘厂商提供的工具检查修复.

0x0000007A:KERNEL_DATA_INPAGE_ERROR
◆错误分析:这个错误往往是虚拟内存中的内核数据无法读入内存造成的. 原因可能是虚
拟内存页面文件中存在坏簇、病毒、磁盘控制器出错、内存有问题.

◇解决方案:首先用升级为最新病毒库杀毒软件查杀病毒, 如果促无信息中还有0xC00000
9C或0xC000016A代码, 那么表示是坏簇造成的, 并且系统的磁盘检测工具无法自动修复,
这时要进入"故障恢复控制台", 用"chkdsk /r"命令进行手动修复.

网友:
0x0000007B:INACESSIBLE_BOOT_DEVICE
◆错误分析:Windows在启动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或启动卷. 一般发生在更换主板后
第一次启动时, 主要是因为新主板和旧主板的IDE控制器使用了不同芯片组造成的. 有时
也可能是病毒或硬盘损伤所引起的.

◇解决方案:一般只要用安装光盘启动电脑, 然后执行修复安装即可解决问题. 对于病毒
则可使用DOS版的杀毒软件进行查杀(主战有kv2005DOS版下载). 如果是硬盘本身存在问
题, 请将其安装到其他电脑中,然后使用"chkdsk /r"来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0x0000007E:SYSTEM_THREAD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系统进程产生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 其产生原因很多, 包
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 或者是某些软件.

◇解决方案:请使用"事件查看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从中发现错误根源.(发现好像不是
解决哦, 看来这里大家要自力更生了!)

0x0000007F:UNEXPECTED_KERNEL_MOED_TRAP
◆错误分析:一般是由于有问题的硬件(比如:内存)或某些软件引起的. 有时超频也会产
生这个错误.

◇解决方案:用检测软件(比如:Memtest86)检查内存, 如果进行了超频, 请取消超频. 将
PCI硬件插卡从主板插槽拔下来, 或更换插槽. 另外, 有些主板(比如:nForce2主板)在进
行超频后, 南桥芯片过热也会导致蓝屏, 此时为该芯片单独增加散热片往往可以有效解
决问题.

0x00000080:NMI_HARDWARE_FAILURE
◆错误分析:通常是有硬件引起的.(似乎蓝屏与硬件错误有不解之缘)

◇解决方案:如果最近安装了新硬件, 请将其移除, 然后试试更换插槽和安装最新的驱动
程序, 如果升级了驱动程序, 请恢复后原来的版本; 检查内存金手指是否有污染和损坏;
扫描病毒; 运行"chkdsk /r"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检查所有硬件插卡已经插牢. 如果
以上尝试都无效果, 就得找专业的电脑维修公司请求帮助了.

0x0000008E:KERNEL_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内核级应用程序产生了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没有捕获. 通常是硬件
兼容性错误.

◇解决方案:升级驱动程序或升级BIOS.

0x0000009C:MACHINE_CHECK_EXCEPTION
◆错误分析:通常是硬件引起的. 一般是因为超频或是硬件存在问题(内存、CPU、总线、
电源).

◇解决方案:如果进行了超频, 请降会CPU原来频率, 检查硬件.

0x0000009FRIVER_POWER_STATE_FAILURE
◆错误分析:往往与电源有关系, 常常发生在与电源相关的操作, 比如:关机、待机或休
睡.

◇解决方案:重装系统, 如果不能解决, 请更换电源.

0x000000A5:ACPI_BIOS_ERROR
◆错误分析: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

◇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相应BIOS升级, 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 2K/XP时, 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提示时, 按下F7键,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 而安装 Standard PC HAL.

0x000000B4:VIDEO_DRIVER_INIT_FAILURE
◆错误分析:这个停止信息表示Windows因为不能启动显卡驱动, 从而无法进入图形界面.
通常是显卡的问题, 或者是存在与显卡的硬件冲突(比如:与并行或串行端口冲突).

◇解决方案:进入安全模式查看问题是否解决, 如果可以, 请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
如果还不行, 则很可能是显卡与并行端口存在冲突, 需要在安全模式按下WIN+break组合
键打开"系统属性", 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并双击连接打印的LPT1端口的项, 在"
资源"选项卡中取消"使用自动配置"的构选, 然后将"输入/输出范围"的"03BC"改为"0378
".

0x000000BE:ATTEMPTED_WRITE_TO_READONLY_MEMORY
◆错误分析:某个驱动程序试图向只读内存写入数据造成的. 通常是在安装了新的驱动程
序, 系统服务或升级了设备的固件程序后.

◇解决方案:如果在错误信息中包含有驱动程序或者服务文件名称, 请根据这个信息将新
安装的驱动程序或软件卸载或禁用.

0x000000C2:BAD_POOL_CALLER
◆错误分析:一个内核层的进程或驱动程序错误地试图进入内存操作. 通常是驱动程序或
存在BUG的软件造成的.

◇解决方案:请参考前面介绍的常规解决方案相关项目进行排除.

0x000000CERIVER_UNLOADED_WITHOUT_CANCELLING_PENDING_OPERATIONS
◆错误分析: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造成的.
◇解决方案:请参考前面介绍的常规解决方案相关项目进行排除.

0x000000D1RIVER_IRQL_NOT_LESS_OR_EQUAL
◆错误分析: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引起的(比如罗技鼠标的Logitech MouseWare
9.10和9.24版驱动程序会引发这个故障). 同时,有缺陷的内存、 损坏的虚拟内存文件、
某些软件(比如多媒体软件、杀毒软件、备份软件、DVD播放软件)等也会导致这个错误.

◇解决方案:检查最新安装或升级的驱动程序(如果蓝屏中出现"acpi.sys"等类似文件名,
可以非常肯定时驱动程序问题)和软件; 测试内存是否存在问题; 进入"故障恢复控制台
", 转到虚拟内存页面文件Pagefile.sys所在分区, 执行"del pagefile.sys"命令, 将页
面文件删除; 然后在页面文件所在分区执行"chkdsk /r"命令;进入Windows后重新设置虚
拟内存.
如果在上网时遇到这个蓝屏, 而你恰恰又在进行大量的数据下载和上传(比如:网络游戏
、BT下载), 那么应该是网卡驱动的问题, 需要升级其驱动程序.

0x000000EA:THREAD_STUCK_IN_DEVICE_DRIVER
◆错误分析:通常是由显卡或显卡驱动程序引发的.

◇解决方案:先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 如果不行, 则需要更换显卡测试故障是否依然发生
.

0x000000ED:UNMOUNTABLE_BOOT_VOLUME
◆错误分析:一般是由于磁盘存在错误导致的, 有时也建议检查硬盘连线是否接触不良,
或是没有使用合乎该硬盘传输规格的连接线, 例如ATA-100仍使用ATA-33的连接线, 对低
速硬盘无所谓, 但告诉硬盘(支持ATA-66以上)的要求较严格, 规格不对的连线有时也会
引起这类没办法开机的故障. 如果在修复后, 还是经常出现这个错误, 很可能是硬盘损
坏的前兆.

◇解决方案:一般情况下, 重启会解决问题, 不管怎么样都建议执行"chkdsk /r"命令来
检查修复硬盘

0x000000F2:HARDWARE)INTERRUPT_STORM
◆错误分析:内核层检查到系统出现中断风暴, 比如:某个设备在完成操作后没有释放所
占用的中断. 通常这是由缺陷的驱动程序造成的.

◇解决方案:升级或卸载最新安装的硬件驱动程序.

0x00000135:UNABLE_TO_LOCATE_DLL
◆错误分析:通常表示某个文件丢失或已经损坏, 或者是注册表出现错误.

◇解决方案:如果是文件丢失或损坏, 在蓝屏信息中通常会显示相应的文件名, 你可以通
过网络或是其他电脑找到相应的文件, 并将其复制到系统文件夹下的SYSTEM32子文件夹
中. 如果没有显示文件名, 那就很有可能是注册表损坏, 请利用系统还原或是以前的注
册表备份进行恢复.

0x0000021A:STATUS_SYSTEM_PROCESS_TERMINATED
◆错误分析:用户模式子系统, 例如Winlogon或客服服务运行时子系统(CSRSS)已损坏,
所以无法再保证安全性, 导致系统无法启动. 有时, 当系统管理员错误地修改了用户帐
号权限, 导致其无法访问系统文件和文件夹.

◇解决方案:使用"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如果无效, 可使用安装光盘进行修复安装.

STOP 0xC0000221 or STATUS_IMAGE_CHECKSUM_MISMATCH
◆错误分析:通常是由于驱动程序或系统DLL文件损坏造成的. 一般情况下, 在蓝屏中会
出现文件名称.

◇解决方案:
(1)使用Windows安装光盘进行修复安装;
(2)如果还能进入安全模式, 可以"开始-->运行": sfc /scannow
(3)还可以采用提取文件的方法来解决, 进入"故障恢复控制台", 使用copy或expand命令
从光盘中复制或解压受损的文件. 不过, 蓝屏一般都是驱动程序文件的问题, 所以expan
d命令会用的都一些, 比如:蓝屏中提示tdi.sys文件, 因为驱动文件一般在i386\driver
压缩包里, 所以使用: expand %CDROM:\i386\driver.cab \f:tdi.sys
c:\winnt\system\drivers.(xp为expand %CDROM:\i386\driver.cab \f:tdi.sys
c:\windowns\system\drivers)

如果启动时出现这些蓝屏停机码
如果在Windows启动时出现蓝屏, 并出现表中的错误信息, 那么多半时硬件出现了问
题, 请用硬件厂商提供的诊断工具来判断硬件是否存在问题, 并到其网站查看是否有最新驱动

网友:
蓝屏代码 很有用 ~~~~~~~~~~~~~

网友:
不好。。他的蓝屏代码也有是软件部分引起的和硬件结果差不多

网友:
蓝屏的故障真不太好处理,因为它的原因太多了,比如说在排除了所有外接的硬件的情况下就是先屏蔽所有的板载的设备,如网卡还有声卡试下不行的话,你再量下板子上的各项电压还有就是板子上有没有发热的管子和元器件.有的话将其更换即可
!再不行就照上面的兄弟说的那个试下

网友:
补充下,就是硬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你一样一样试下,我不太爱看那个蓝屏的代码太多了也不好记
这样最直接是吧

网友:
死机是通病。要讨论的范围就太广了。硬件上,只要用得上的,都有可能。系统软件问题也是可能造成的。死机都是见招拆招。没有固定的解法。至少我觉得产品既然能生产出来,如果不能保证质量,厂家也不会冒这个险。

网友:
蓝屏代码的意思只能做参考,实际用起来不太多。

网友:
要看光是是主板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主机一般和内存,显卡,主板,电源,这些问题出现的最多。主板最多的就是电容,供电,DA线

网友:
蓝屏我也遇到过很多 但是没有 修好过几个 很是郁闷

网友:
硬件问题引起的多数,找找蓝屏代码资料,在找硬件,对症下药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蓝屏代码这么多,。。。不太直观吧。。。

网友(2008-11-01):
reset,如果不行,硬件问题。

网友:
显卡和内存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大部分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觉得大多是内存不兼容引起的.我遇到过很多次,只有换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 不一定, 死机  蓝屏 很多原因的。。 比如,  桥    CPU供电     内存供电   我还遇到过 晶振引起的。   问题要慢慢排除的,不要着急。

同意    中毒之类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板卡的金手指的问题居多,还有就是内存不良。

网友:
先把主板上的大电容都换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卡级:内存可能性最大。
芯片级:内存供电,CPU、内存的电容,也遇到过晶振引起。

我再补充下:系统不良也会引起蓝屏。如早期的WIN9X系列,其源代码中就参杂了16进制和32进制的代码,所以在运行中就容易出现混乱造成蓝屏。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做系统做不进去
过完XP页面后就蓝屏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代替法,一样一样的换来烤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实在,谢谢 ~~

网友:
导致蓝屏死机的一般都是:电源...内存...桥虚.....系统故障.....主板上的电容.....散热不好.....的问题多.............

网友:
一般是供电不稳定或内存问题

网友(2008-12-03):
我觉得死机.内存引起的问题较多

网友:
见过软件冲突蓝屏的
硬件不兼容也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我觉得内存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不过有一次朋友因为只能用以前的网卡才能上网,所以在刚买来的主板上又插上了以前的网卡,和板载的网卡有冲突用一用就蓝屏,最后通知网络公司用板载网卡后就好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内存条  还是内存条插槽的问题

网友:
网卡声卡 没用的能吹的都先吹掉

网友:
好像有硬件不兼容也容易蓝屏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