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外接无显示

楼主(2008-09-23):
今天修一台客户的IBM R51E本本,屏显正常但外接无显示。断电后测量VGA口各关键脚阻值,1.2.3.12.13等脚都正常,但是14脚为0.据此估计14脚VSYNC对地短路引起VGA接口无输出。因为IBM类似几款机型的VGA接口都是单独引出的(不是焊在板上),当时手头也没有R5X或T4X的图纸,只好用万用表测量。量得VGA接口14脚相通的排线引脚(未对地短路)所对应的主板上J31的第10脚对地短路,从10脚量到另一面的3脚开关二极管时(这一堆有10个左右3脚小管,多数为开关二极管),发现其中一个两端(1,3脚)都对地了,拆下一测正常。因为3脚接一个8脚管子WT126(TC7WT126FU)的第6脚,取下后量主板不短路了,从T40上拆了个WT126换上,测量没有短路后,安装外接显示器后正常。故障排除。
网络正常后从论坛里找到R51E及R50,T40等图纸一看,发现R51E虽然与R50,T40的主板上WT126的位置不同,一个在正面一个在背面,但是根据图纸上VGA接口资料可以很快找到相关元件。幸好这些元件离得比较近,所以今天我用万用表才能很快的找到。由此可见有了图纸等相关资料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会大大提高效率。

网友(2008-11-02):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维修思路和你一样

网友:
恩,个人感觉图纸在维修的时候作用还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