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zx点不亮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08-09-23):
诊断卡05不过。重启后跳码d3  d6 d0不过。去掉内存显示d3蜂鸣器报警。内存mos管输出3.3V,CPU供电MOS管1.78v.询问售后告知主板有一个芯片要换,CMOS清零过无效。那位知道是那个芯片的问题,说说。谢谢。主板上有两个BIOS。cpu座检查正常。显卡MOS管供电1.5V。

网友:
内存供电MOS管输出3.3v.断电后加电自动启动。是不是复位电路芯片损坏?

网友:
自己顶起,等高手讲解。

网友:
BIOS是不是有问题呀,刷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IO和复位的问题?

网友A:
可以肯定是内存部分故障,1.查内存供电,时钟 2.查下跳线有没有跳对.3.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重点查内存到北桥的排阻,此板容易坏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是内存部分故障,1.查内存供电,时钟 2.查下跳线有没有跳对.3.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重点查内存到北桥的排阻,此板容易坏排阻.

感谢回帖。板子拿到专业修板子的商铺检测,上示波器,量供电电压,用手按压主板的CPU和北桥等等,未查出故障,说是IO的问题。

网友:
提供具体数据才行哦... 不能不好分析...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打内存槽的A/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