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然差点闯祸

楼主(2008-09-23):
今天修一台NEC P8100, 上电到0.1 - 0.5就掉电, 板上有短路. 发现给CPU供电的一个mos管挂了. 是FDS6699, 没多想想就换上一个SI4425(够笨的, 什么时候看到CPU供电用P管了?). 一开机马上跳电. 还没觉悟到是换错管子了. 因为是两个管子并联的, 想是不是换上的管子有问题, 干脆拿掉吧, 就用一个管子也能上电不是? 拿掉后开机正常了, 再一想平常单数结尾的管子一般都是P管, 可是CPU供电不该用P管啊. 量一下 - 是个N管!

不知有没有兄弟象我一样懒得量的, 看编号来换管子的?

网友:
有! 懒的时候就会这样搞! 呵呵!

网友:
看编号你这个编号也明显有问题啊。

网友:
这就不是懒的问题了,管子都拆下来了,量一下不到1秒,这是责任心的问题了。

网友:
都会去测一下啊,不然烧环了别的东西怎么办不成

网友:
楼上的几位批评的正确, 有时是太懒了, 也缺少应有的责任心, 修板没什么压力, 弄坏了也不用赔所以能省事就省事, 能快就快.

网友:
唉,我每次换MOS都尽量找原型号,没的话代换也会去查一下参数,找几个关键参数一样的,至少参数高于原型号的。

网友:
你还算幸运,不过像我这样的新手这样的情况还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