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10打印机“滑纸”修复记

楼主(2008-09-23):
联想3110打印机,原来故障为打印模糊。换墨盒后故障排除。可用了不到两天出现新的故障----打印的时候纸很快滑出打印头不工作。再换墨盒(此机器没用彩盒)故障依旧。从没修过打印机,开始在网上查资料。有过同样故障的求助,可没见答案。放弃?搞维修的遇到困难就放弃那就啥也别修了。什么都有个不会到会开始学习的过程。那我就开始学吧。无奈之中,搜索“清零”的办法-----实在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好瞎蒙了。可让我失望的是根本没有3110的清零办法,或者说3110没有清零这一说。可我在查阅清零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答案”----清理废墨。可打印机的废墨在哪里呢?动手拆!把打印机拆开,在跑道的左边有个海绵槽,一摸是彩色的,估计是彩盒的垃圾站。看跑道右边的铁板上有明显的黑色喷溅痕迹。那这就应该是墨盒的垃圾站了。小心的拆掉螺丝,把跑道等拆除。取下图中(见照片)的黑色塑料构件。见下方有个黑黑的东西,镊子慢慢拿出一摸象是毡类的东西,一挤压全是黑水。好了这个就应该是废墨片了。水龙头上冲洗干净后吹干,清理干净后装回…………连线开机打印。清晰的字迹出现了……

第一次修打印机,好多部件名称不知道,叙述不妥当的地方欢迎朋友们斧正。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楚,楼主说此机没彩色墨盒,但图上就有2个墨盒;
打印的时候纸很快滑出打印头不工作,这应该是检纸感应器出问题,而不是什么清理废墨问题,应该检查搓纸轮旁的感应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我括号里说的是---没用,不是没有。因此不存在没说清楚的问题!
2、因为第一次修打印机,所以我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反正瞎猫逮了死耗子-----清理废墨后故障排除了。我也相信理论,可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有的是“匪夷所思”。
3、感谢您的指点,以后遇到这种故障我会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