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行不满

楼主(2008-09-24):
求救!本人修一台AOC17彩显,行调不满,查出是没二次电源,升压型的。行场扫描块用的是TDA4841PS。6脚是+B激励脉冲输出端,可是此脚没任何脉冲电压,换了块新的也是一样,该查的都查了就是找不到原因。请教各位大师帮帮忙,小弟感激。这是他的图纸

网友:
不好意思图纸发错了,因该是这张。

网友:
+B激励脉冲输出端,此脚没任何脉冲电压它怎么还有可能有输出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此机二次电源大概是怎么个原理,能大概说说吗?谢谢!

网友:
不是吧,说清啊,你看以下是不是行幅电路,怎么会是4841呢,要不你就看s级的反馈电阻,好好查吧,不难

网友:
是这样的,联上主机开机是正常的,但是进如系统后就行不满,左右4-5公分,调行幅到最最大也就是调到100就出现枕形失真,+B电压始终都是50V不起变化,断开TDA4841的6脚出来的放大管(Q4140)的B端,用烙铁头碰Q4140的B端瞬间有二次电源。多碰几次就烧行管,我把二次电源开关管(K911)IFR634取掉也没什么变化,始终是50V,我已经修了一周了实在找不到原因,求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大家了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的反馈电路,如果外围电路上没有问题,那就代换一片4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