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 检测显示:E1,有时显示F

楼主(2008-09-24):
不知是不北桥,还是BIOS,,的问题,,
内存供电正常。。。也换过内存,,也清理,,内存。。
晕,,

网友:
内存的信号线测了没有

网友:
刷BIOS啊,INTEL的主板好多BIOS资料 坏啊!

网友:
CPU槽也会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插CPU 内存,马上OK,以前我接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可 我,,,这刷不了,,谢啦,,

网友(2009-02-23):
个人认为,是一种不稳定,看看哪里空焊,大家说呢

网友:
CPU座子松也不一定,我就遇到过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昨天遇到一个,是内存一个供电模块烧了,你看看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