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部分温度很高

楼主(2008-09-24):
有个478的主板CPU供电部分的三极管和电容的温度很高,诊断卡不跑码,OSD灯不亮,有复位信号,开机一会儿CPU的温度就高吓人,然后就自动关机了
应该怎么修

网友:
量了CPU等供电了吗,是不是这的电容或管子坏了.

网友:
换CPU供电滤波电容试试先。不行了再换MOS管试试

网友:
测量PWM输出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测电感电压,
换电源IC
换对管,
用双Q来对付电流大的问题,
换北桥看看,

网友:
我现在还没有假负载
我先把CPU旁边得电容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