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小机箱ATX电源故障,直接短绿黑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什么故障
会员882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9-24):
宏基小机箱ATX电源故障,直接短绿黑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开壳了吗,查了吗?一般是里边的快恢复二极管坏.

网友:
直接短绿黑风扇转一下就停,这个原因太多了,大多数是短路保护,查辅助电源部分,还有检查输出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