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点亮

楼主(2008-09-24):
我有一块V星845PE NEO (ms-6580 V3)的主板,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点不亮的时候多于点亮的次数。power switch 上有电压为5V,短接该开关的时候,主板没有反应,cpu风扇不转,诊断卡也没有任何显示。在为数不多的点亮的时候出现以下报警:CMOS/GPNV Checksum Bad .请高手给予诊断。

网友:
``

北桥有问题,,,返厂家吧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不紧
高手们, 你们看呢

网友:
你说的点不亮是不是说的不开 机 ?  如果是的 MSI的主板有个通病喜欢坏SB的供电管子 有的是采用的小场管    351

网友:
如果是能正常通电开起机 建议检查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