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我昨天修一块奔腾一号的845主板,卡走FFFF,RST灯开机时一下也不亮,短接主板的RST脚,卡的RST灯也不亮.最后查是内存没有2.5V供电,3055坏,换了正常.我不明白,主板没内存供电应显示C0,而这是FFFF,而且没复位.高手请说说.

网友:
个人理解

个人认为:有复位的前提就是保证电压,时钟均正常的情况进行的。内存电压都没有。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
说的有道理,,啊,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一块联想651板,无DDR2。5V,数码卡还能跑CI。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2.5V内存电压,给时钟IC的,
时钟IC不能工作时,复位信号了就没了 (个人理解呀,说错了版主不要扣分就是了 )

网友:
谢谢大家。楼上能说说怎我的就不是卡C0,高手们说说是有一定的原理还是偶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在后面的都是卡内存    数字在前面的都是卡显卡。。。

网友:
我有次遇到过ASUS845的主板上与不上CPU代码都是C1-C3。其他测试点的电压全部正常,硬实无从下手

网友:
谢谢各位,我是想知道为啥没有内存供电时整板没复位,其中是怎么的因果关系?大家说说.

网友:
我来说两句: 有复位的情况下,得保证供电,以及时钟是正常的,
我们在维修当中,先修供电,在修时钟~接下来才修复位~是哦这样的维修顺序~
在碰到一快板,不要盲目~触发后没复位,先看供电正常不,把供电修正常了,一般时钟,复位什么的就有了,就跟人要吃饱饭,才可能工作一个道理~
不知道我说的你够明白不~

网友:
新手报到,卡跑到C1就停了,怎么测试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2。5V电压可能产生1。25v Vtt电压,还有可能产生一个高电平给CPU供电IC,如果没有2。5V,可能没有CPU电压,没有CPU电压,时钟IC没有得到PG信号就不工作,没有时钟,复位电路的南桥不工作。

网友B:
谢谢.不是的,没有内存供电时我测是有CPU供电也有1.25供电的.

网友:
前几天修一块V星845主板,故障现象是主板无复位。查各供电就是内存2.5和1.2的电压低,后查供电与ms5芯片有关,换芯片主板主板复位正常,顺利跑码主板修复。由于主板电路设计上的不同,故障现象也有不同,不能死般硬套而要灵活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是的,没有内存供电时我测是有CPU供电也有1.25供电的.

上面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CPU有电压有不一定会跑CPU,内存2.5V也是直接给北桥供电的,北桥供电不正常,当然也不会跑CPU,但有些板是不同的,当这样的都很少,还是那句话,不管出了什么故障,都是先修供电,在修时钟,在下来才是复位,不要让人给你说几遍。
另外楼上有人说DD2 2.5V电压,DD2只有3.3V跟1.8V,哪来的2.5V

网友:
我记的DDR2的电压是1.8和0.8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你还没修到,我的修了很多快了,没有CPU电压,跟内存共电管是有关的,内存共电管短路了有的板CPU就没核心电压啦!

网友:
原来同是845的板子的设计和工作也是不一样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2.5v怎么可能工作呢.这个2.5v也给北桥供电的.没1.25v到没事.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2.5V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