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变成3.3V

楼主(2008-09-24):
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主板,内存是上SD和DDR的,不过DDR的2.5V上面测试有3.3V 我都不敢上DDR内存.但客户说,他一直用起的.我都不敢相信,主板上无跳线.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
这是正常的,有些主板就是这样,你上了DDR后,电压自动变为2.5V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一片,原来是内存电压,我测得1.74V
想想内存电压不对呀,这个板子也是不过内存,CPU内核也没有,这板子是双时钟的,
我就给他换了个场管,一测居然有3.3V的内存供电了,内核也有2V的电压 (质量太好了吧,)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再换了几个内存供电管,结果一样,后来一看数字表有个电池的图标在闪,
换了个9V电池后,3.3V降成了2.5V了 内核为1.76V
开机,嘀一声

网友:
楼上说的是:首先要保证你的工具是正常的,不是一个说谎的工具。工具说谎是使用的人不监管工具的 结果啦。

网友:
有SDR和DDR2种的有的是自动切换电压 有的是有个跳线   其实也没关系  MSI的主板都是3。3V   3。3V没关系的放心上内存吧

网友:
我换了个内存不正常.电压自动变为2.5V.有的是自动切换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两天没空上来.万用表应该是正常的.我今天去试试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也学习拉  ```````````

网友:
我前天就修了一块这样的板子。它3。3V是ATX橙线直接过来的。中间没经过任何元件。当时我就怕。不敢上内存。但最后查来查去都查不出什么问题。就直接上了。谁知测试卡一路跑到最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