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00,降频了。

楼主(2008-09-24):
手上有台DELL,D600,上的1。6CPU,但进系统里面一直只有598M,已排除系统和CPU问题,现手上有一片好板,对照发现,好板在开机两秒后CPU电压会从0。95上升到1。3V,电流也回增加500MA左右,有问题这块板开机后电压是0。95,两秒之后电压会瞬间上升到1。3左右,但又降回0。95,搜索以前的帖,有人说是CPU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问题,我现在也换掉了CPU供电部分的大部分电容,还是一样,现在南桥,北桥,IO,BIOS都换掉了,还是没有任何改变。实在是没招了,来这里求教一下各位,请高手讲解一下这宽机器的倍频控制是如何实现,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换个电源适配器看一下。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我有一片好板,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试的,这个板的电压就是上不去。

网友:
那有这样 这是个主板的短路

这是主板的短路现象

网友:
哈哈!新鲜事!按道理移动的CPU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自动升降频,来达到节省能源的目的。比如不接电源,接电池它就降频使用,不会升应该跟CPU关系大些,换块CPU试试,跟板子有关还没碰到过!

网友:
你看一下二块板的BIOS版本是不是一样,我认为和BIOS版本新旧有关系。

网友:
同志楼上的BIOS肯定有关系,,还有最好用dell原装适配器,发现dell不用原装电源,有很多毛病。

网友(2009-02-06):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频了你在看看充不充电了吧,适配器中心针短路带电烧毁了主板的充电电路,状况也是这样的!

网友:
听10楼的,就是看那条线

网友:
dell的电源适配器有一个第3针接入电路。检测你接入的电源是否符合标准。如有问题会出现不充电自动降频等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下,我之前修过600M,全部修好后也是发现CPU频率很低,客户也发现了,搞了半天换了CPU竟然频率升上去了,而原来的CPU挂在别的机器上也OK,确实挺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