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也存在供电不足不能启动吗

楼主(2008-09-24):
笔记本也存在供电不足不能启动吗,有台华硕本本,能启到到DOS,就是不能进系统,每次都是到快要进桌面时就不动了,要从哪里下手?我是新手莫笑!
是不是CPU周围的电容或是供电电容也有变坏的情况?

网友:
先查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啊,先装个系统.

网友:
笔记本用的是固态电容不容易坏啊,

网友:
有时可以进系统,但是随便操作几下便会慢得要死,有时看上去象死机的样子,进安全模式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显卡供电不足呢?

网友:
我装的是双系统,一个是winxp另一具是win2003,都是这样子,病毒也检查过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cpu风扇有灰吗

网友:
很可能是系统挂了,和显卡共电没太大关系,重G个系统看看

网友:
系统硬盘格式化,连系统也不能装了。

网友:
这台是asus a2400s的笔记本,是不是它的通病?无法安装系统

网友:
有很大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现在在安装系统,慢得要死!到底是哪里故障呢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换过硬盘试过。

网友:
用MHDD检测硬盘,如果正常,应该可以排除南桥的问题。
重做系统建议用深度8.0以上版本。
或者直接用光盘PE系统进去看看

网友:
直接用光盘PE系统可以进去,硬盘刚换过,还是老样子,可以看到硬盘,扫描也没发现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