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gbl

楼主(2008-09-24):
ddr2内存电压1.8v,先把电压修出来。

我怎么上一楼来了。信诺达怎么掉到四楼了?

网友:

显示器无显示。
开机时,报警1长3短。
诊断卡,跑了一会到00停止。
测内存电压3.4v。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怀疑bios错误,需要刷bios吗,这板子用的第四代bios技术。8脚的bios芯片。

网友:
ddr2,内存供电电压为3.3v,核心电压1.8v。3.4v只比3.3v高0.1 是否正常。

网友:
上拉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1.8电压
6条时钟

网友:
这块板好像有个LM324芯片,查一下它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处理一下这个帖子的问题。。。。。

网友:
把刷bios桥加焊一下

网友:
如过是内存那么你可以先用替换法啊换内存是否显示啊,先排除确定故障在说,DC 3.3V
检测卡要是到00大部分不是内存问题,请先用替换法检查,当确定问题后在进行维修,
维修步骤个人说发不代表高级工程师,和BBS。
1 在接客户机器先是点不起, 检测卡上 根据检测卡 和经验进行判断,
2.判断后使用替换法进行精确判断,
3.替换内存后显示,表示内存问题在进行内存维修。你没有用替换法进行提供一个DC3.3V
我觉得这不是好给辨别。 。我是只是个出学者,并不是维修员,个人光点不代表BBS和技术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内存问题应该显示C1。报警是长 长 长 报警一长三短是显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