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9-24):
一台三星765MB显示器黑屏,电源灯正常,测各级电压为:B+ 110V   R,G,B, 48V   G1 -21V,G2 123V,HT 6.2V,
感觉G2电压有点低,不过G2电压高压包不能调的,G2电压是通过一个电阻降下来的,换过电阻也还是不行,测一些元器件也都没问题,请问再如何查找问题?要换什么嘛?

网友:
请问再如何查找问题?要换什么嘛?

网友:
脱机有没有显示?
有:查信号线。
没有:查视放末级

网友:
脱机没有显示,,那要换视放芯片吗????

网友:
"重写数据..........."
5楼所言的写数据需要特殊设备吗?
三星包包没有调节旋钮真的不好办,G2旁路还有几个电阻,楼主都查了吗?

网友:
查一下视放尾板嵌位脉冲 CLAMP 相关回路 ,此脉冲没有也会黑屏。

网友:
反正是视放三枪没有工作.按照这个思路去检修.

网友A:
RGB48V视放应该正常工作了
有可能对比度被置为0,而按键不灵看不到OSD,还可能管座严重漏电或高压包无聚焦电压、阳极高压等
可以瞬间对地短接G1、阴极看看有无光栅出现

网友:
G1对地短接过,没有光栅,要刷ROM???我不会啊    需要什么设备吗???还是怎么样的   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
现在又发现电源指示灯常为绿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各脚下电压正常吗?
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电压都是正常的,没有条件。。。呵呵。。。。问题依旧!!!!!!

网友:
765MB最难修了,而且故障千奇百怪,放弃算了

网友:
不会吧。。。大哥。。。。给点建议也好啊。。。至少我可以试试!!!

网友:
重新读写数据 要是这样都不行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GB48V视放应该正常工作了
有可能对比度被置为0,而按键不灵看不到OSD,还可能管座严重漏电或高压包无聚焦电压、阳极高压等
可以瞬间对地短接G1、阴极看看有无光栅出现

RGB48V说明LM2480工作正常。

建议LZ检查视放IC供电,换个视放IC。
G2:123v是正常电压。我搞过一个783的,也是有高压没显示(原因是视放虚焊)。查G2才有130V的原因查了一天。
第二天又接个783缺色。量下G2=1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