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联想LXM-L17CH    电源高压一体板    电源部分无输出.换过203D6一样..用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上去..输出有了..但还不是启动..毛病应该在主板那里了..同样这个型号这个毛病已经修到2次了..有没有修好这种主板的高手.请教一下.该怎么修?

网友(2009-03-05):
你说的有输出是指的那部分?主板由供电还是背光有供电?要说清楚,最好讲一下详细过程也好帮助你分析。液晶显示器其实没有那复杂,只要你弄懂原理还是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