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口火零线只有25欧的阻值,插上就跳闸啊

楼主(2008-09-24):
一台17LG显示器,电源口火零线只有25欧的阻值啊,插上就跳闸啊,我插上消磁线圈就短路,我接别的显示器也这样啊,我换掉消磁电阻,故障依旧,要是不放消磁电阻就不短啊,继电器我也换过,给点思路啊,

网友:
最好先去学点电学知识,这样来修东西太危险了。

网友:
呵呵,高人反映点啊,快

网友:
不过此电源的高频滤波件很少啊,从哪下手啊

网友:
把保险丝换成灯泡。灯亮说明短路了。
怀疑哪个有问题拆哪个。
拆掉坏的灯就不亮了。

网友:
关键是跳闸,保险丝也不坏啊,其他也没有坏的啊,插一瞬间就跳闸了啊

网友:
可以肯定一点 既然不插消磁线圈就不会跳闸  那肯定故障一定处在消磁电路上   消磁电路只有消磁线圈  消磁电阻  继电器损坏也不会直接造成电源短路  因为继电器是串在消磁电路里的
       你的问题只能是消磁电阻 和线圈   你把消磁线圈去掉  在消磁线圈的位置上接上一只一百瓦的灯泡  然后开机  此时灯泡应该闪亮一下后熄灭  如果灯泡常亮说明消磁电阻坏   如闪亮正常则消磁线圈坏(你试过不接消磁线圈开机正常吗 如果没试过就算我白说了)

网友:
对不起 忽略了一点 你说的是跳闸  不是烧保险  跳闸说明有漏电啊好好看看吧

网友:
您说是漏电啊,哪直接测试电源口阻值很小啊,是漏电的事吗,指哪啊,电源高频滤波也没什么东西啊,就那些我都看了 ,有些电容我拆掉,测试还是短的啊,但阻值只有25欧左右,就相当于消磁电阻,阻值啊,请指教啊,

网友:
ni j 你就没有看看电源线有没有坏吗,有的线质量太差,

网友:
先不要插电源线,用表测都是这样的阻值啊

网友:
再冷态下  25欧的电阻 正常 你可以看一下消磁电路图 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
跳闸 不是烧保险  消磁线圈或者消磁电阻坏 会烧保险  不会跳闸

网友:
换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
相-地间的阻值多少?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