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数字表量Cpu?

楼主(2008-09-24):
怎么用数字表量Cpu的好坏,我量一个P4 2.66的Cpu,阻值是1欧,【量上面的贴片电容】
cpu

网友:
怎么用数字表量Cpu的好坏,我量一个P4 2.66的Cpu,阻值是1欧,【量上面的贴片电容】请问这个Cpu 是不是坏了?

网友:
P4 2.66的Cpu,阻值是1欧,量上面的贴片电容.坏了.阻值是7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