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845pe 奇怪的死机

楼主(2008-09-24):
主板:技嘉i845pe
cpu:赛扬D 2.4
内存:512M
硬盘:希捷80G(新)
电源:航嘉300w
显卡:七彩虹9550

运行时经常死机,但是时间不定。系统重装过几个版本,内存和显卡及cpu也换过,电源也换过。但是还是死机。以为是散热器不行了呢,买了个好的散热器还是不行。
有一点cpu温度开机就50度以上。
请问这块板子要怎么修 啊!

网友:
死机原因就多了  不知道怎么说起;温度50  死机后重起再看是多少?

网友:
是电脑在XP系统下死机吗、??

还是死机之后重新启动呢???

我想知道

开机的CPU温度在50很正常。

网友:
这个简单 ,我朋友前几天就遇到了,他的更严重,开机玩没多久就自动关机。
  更换  CPU供电的上下MOS管,问题就解决了,
  不行的话  手摸板上的供点管   那个烫的厉害换那个,。
    还不行 ,  换CPU供电电路中的  大电容。。
  还不行  就还电源IC。。。
   反正问题就出在CPU供电电路上。。 自己搞定。。。

网友:
你把主板拿到机箱外面运行看看啊!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测试下有没有坏道,你该换的都换了 ,CPU50也不是很高也算正常,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暴的电容。

网友:
这个简单 ,我朋友前几天就遇到了,他的更严重,开机玩没多久就自动关机。
  更换  CPU供电的上下MOS管,问题就解决了,
  不行的话  手摸板上的供点管   那个烫的厉害换那个,。
    还不行 ,  换CPU供电电路中的  大电容。。
  还不行  就还电源IC。。。
   反正问题就出在CPU供电电路上。。 自己搞定。。。

纯粹属于瞎换型选手 你哪个是巧合

网友:
50应该没问题。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检测硬盘

网友:
查看系统日志 再看看吧

网友:
看看硬盘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