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易损芯片列表

楼主(2008-09-24):
资料均来自互联网

网友:
液晶显示器易损芯片列表.

AAT1101A         M150XN05 屏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后表现为白屏‘开机图像暗淡等
AAT1164          M170EG01 新款屏通病,主要用在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上面。用一段时间会白屏、关机在开用一段时间又出现白 .本芯片为液
                   晶屏高压产生及管理芯片、明基液晶显示器常坏、故障为:白屏。
AAT1343          LG、PHILIPS 屏用,开机白屏、花屏、竖条等
AD8567           友达屏用,白
AU30707          友达屏用,白屏、花屏、图像淡
AU30803          友达屏用,白屏、花屏、图像淡
AUO-003          M170EG01 屏,主供电短路、开机白屏或画屏、开机彩色失真、彩色竖条等
DS90C385         LVDS 发送器芯片
FPD87326         LG PHILIPS    IC
GVS690H9         液晶 IC
HX8912TA         液晶 IC
LPD91821         三星液晶屏专用
LRE031212A       LTM170EU-L21 的屏主芯片
LRU4312X1A       三星多款17 寸屏主芯片,损坏率高
LXD91810
LXD91811         三星14,15 寸屏主芯片,白屏、花屏、灰色竖条、无显示,可代替91812,91810
LXD91812
LXD91814
LXD91820
MST8116B          CMV 和BENQ 等、液晶主芯片,此IC 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屏、白屏、连接信号线无显示等
MST8131A    MST8131A   MST8111B    MST8111A
                 此四个型号通用,联想\宏基\BENQ 等液晶显示器主芯片,此IC 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 、白屏、连接信号线无显示等
NT68521          4 合1 电视板芯片
RTD2023          LVDS 图像信号处理芯片,M170EP01-2.0 版一体屏和多个厂家驱动板使用。
SE7889-LF        三星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图像信号处理芯片,此IC 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
SN0209033PZP     LG.Philips 液晶屏专用 LM170E01
TFP7425P         京东方现代屏时序控制器芯片,损坏率高
TFP7433          京东方现代屏时序控制器芯片,损坏率高
TSU16AK          图像信号处理芯片

单片机
NT68F63          三星,冠捷等液晶MCU
NT68F633         PHILIPS
WT61P4            三星液晶MCU
W78E65           冠捷常用,可代替M6759,SM5964
MTV312
MTV512           BENQ,长城液晶常用

电源部分芯片型号

1200AP100
1200AP40
200D6
203D6
UC3843
DAP8A
SG6841D
SG6841S
SG6848
LD7550
LD7575
TL431

晶体管

2SK2645
AO4411
AO4606
AO4914
FDS4953
FDS9435
FU9024
1N5347
C5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