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大不可调

楼主(2008-09-24):
一个PHILIPS 105A,显示器。现像:行幅不能调,有时屏幕左右抖动。别的都可以调。打开TIP122C极行幅只有一半,菜单里调的时候,C极电源在改变,数字也可以从0到100,就是屏宽没变经。改变分辩率时,C极电压也在改变。换过TIP122,C极出来的63V3.3UF的电容换过。现在不知从哪里着手了,请各位指教!谢谢

我换了下阻尼管现在修来能调了,可还是大了。

网友:
看看校正电容切换管,644  那些有软击穿么

网友:
有些校正电容的容量容易变低,好导致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