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州数码F708M显示器,开机黑屏,,急!!!

楼主(2008-09-24):
开机黑屏,过几秒后...慢慢的就正常了,,,急!!
[
]
黑屏

网友:
换灯丝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变黑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上面出现了二横...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校........

网友:
树着的是阻尼带 这个和高压包有关系 换了包就好了

网友:
屏幕向上下调大就有这个问题调小就没有了??

网友:
顶到门口你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