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电压

楼主(2008-09-24):
815主板能开机,无显示,诊断卡不能跑,测得PCI.AGV没有复位电压,门电路芯片没有复位电压输出,是不是南桥坏了,换过了门电路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首先看看电池有电不   CPU电压有不有

网友:
各个点的电压,时钟都有么?

网友:
无PCI复位是不会开机的,呼悠

网友:
检测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供电~!!!

网友:
你的时钟正常吗??  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南 北桥有问题了。。 你也可以测南  北桥周围的电容有没有电压或者对地短路   没有电压或者对地短路那就是南 北桥坏了。。。

网友:
首先测供电 vorce 北桥 电源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