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卡无法打开

楼主(2008-09-24):
各位大哥,我的内存卡一点打开就显示要格式化,但是我卡里的相片还要,怎么才可以把相片搞出来~~~
搞出来后格式化之后,以后还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救救~~~~~
格式化

网友:
先格式化,然后用FinalData、RecoverMyFiles等恢复

网友:
不行啊,以前我试过一次,格了之后恢复出来什么也没有

网友:
以前我试过一次拿去给人家搞,他是用winhex,但是我不会用,看教程也不懂~~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最好不要采用格式化后再用软件恢复。一般是DBR有问题,修复一下就行了,如果自己不会,只有送专业人员恢复,如果数据重要的话。

网友:
就是想不用钱啊,拿去给人搞我就不会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