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423

楼主(2008-09-24):
今天遇到一块INTEL 423主板 故障是可以进CMOS 就是引导不了硬盘
请心在飞翔老师指点
硬盘

网友:
那位高手 知道的话请给点提示

网友:
换数据线。不行刷BIOS

网友:
INTEL 423主板 故障是可以进CMOS 就是引导不了硬盘.换可引导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