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压短接绿线不输出(已解决)

楼主(2008-09-24):
客户一航嘉电源,是风扇停转后烧的,通电无任何反应,保险烧黑,检测是开关管击穿,一次换保险,和两个开关管!在通电,有待机紫5V输出,绿线有5V电压,短接绿线后无任何反应,测7500第四脚,还有3.65V电压,待机7500的各脚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能正常启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高手赐教!我查了,各电容都没用鼓包漏液的现象!

呵呵,找到问题了,是开关管基极1欧的电阻断路了,才造成开关管不工作的

网友:
负载还有短路现象................看一下那整流管

网友:
后级的三个复合二极管我都测量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如果不是雷击,就是电压突然升高烧得吧?再查输入级的小零件。

网友(2008-11-23):
控制芯片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