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主板插内存老是报警

楼主(2008-09-24):
一精英L4IPEA2主板插内存老是报警,内存是好的,换别的机器内存也是不行,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请问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新手刚学主板维修,麻烦各位帮个忙了!

网友:
内存供电系统有问题。如果是DDR的话应该是第7脚电压在2。5V左右,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