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讨论一下主板CPU三相供电能否甩掉其中的一相

楼主(2008-09-24):
现在维修一应用三相供电的机子,其中一相的场效应管PHB100N03LT,PHB55N03LTA还有驱动快SC1211损坏,因为SC1211买不到,能否甩掉该路供电,或只装场效应管从另外一相引出驱动信号,不知能否实现,还望广大维修朋友讨论一下,静候佳音……

网友:
应急使用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一来会造成主板运行不稳定,因为二相供电其相位只有240度.

网友:
楼上的已经是正解了。
不建议,准确的说应该是不可以拆的。

网友:
感谢各位这么快就给了回复,这个网站效率不错哈!!!看来还是找几个旧版子拆驱动块SC1211彻底修复吧。

网友A:
呵呵! 我以前干过这样的事,  把一相供电的 电感  MOS管  IC 都干掉。
   机器可以正常用, 但剩下的一相电  用一段时间后  超烫  到了那种你不感摸的地步。。

网友B:
电流60A3相的话每相各负载20A,去旧一相两相各负30A这样发热量自然增大。

网友:
上面说得对,拆是可以拆的,但会运行不稳定,而且发热量要大很多,各元件所通过的最大电流是有限制的。学习了

网友C:
换大电流管子估计可以

网友(2015-06-15):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以前干过这样的事,  把一相供电的 电感  MOS管  IC 都干掉。
   机器可以正常用, 但剩下的一 ...

这里的发烫应该是CPU负载工作欠流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60A3相的话每相各负载20A,去旧一相两相各负30A这样发热量自然增大。

是的,MOS管G级在这里是并联连接的,去掉一相就会影响其分流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大电流管子估计可以

你说的应该是换大功率管子,MOS管在其本身功率增加的同时,耐流或耐压值也会变大。

网友:
三相供电,非常不建议你去掉一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