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VGN-FS35C键盘热键无法使用

楼主(2008-09-24):
修啦个换键盘的SONY,换过键盘后,热键无法使用,驱动重新下载,安装过,在线等候。
求助

网友:
SONY的热键是要装相应的快捷键软件,要不就用不了,估计你换的键盘和原键盘有差异!要重新找驱动!

网友:
sony热键很难驱动,建议给sony售后打电话,客服会指导你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