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电池正常开机 电源加电不开机 电池电源同时也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08-09-24):
IBM X31电池正常开机 电源加电不开机 电池电源同时也不开机
已经更换过H8  现象依旧   请问有谁给点建议  从没遇过这样的现象
-------------------------------------------------------------------------------------------------------------
北桥旁边的  一个1845供电角的电容管坏了 更换之后 OK了

网友:
1   ADP3806

2   查电源隔离电路对地值。

3    你已经搞了。

网友:
主要查电源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故障!电池开机正常!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
多数是电源适配器接口虚焊,遇到过几次这样的现象~~

网友:
如果电源适配器是正常的(输出电压最好是跟标称值是一样的,误差不超过5%)重点检查电池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主板上 有电压没起来  量一量 L14  L15 两个电感上的电压有没有起来

网友:
L14  L15 没有电压,换了1845边的电容,可以正常开机了,以为好了,没想到放了半个小时又和原来一样了,用风松加热一下1845和电容,开机又正常了,L14  L15 有电压了,不知道是哪个出了问题

网友:
1845周边电容有问题,上次我把那些电容全换就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本子电容坏的。上次修了个19屏电容坏了一个。导致白屏。这个记得了遇到就会弄了。

网友:
max1845 不良,肯定是少电压了,我修到过

网友:
上次有遇到过,没搞好,顶一下,期待有好的结果。。。

网友A:
因为在用电池的情况下,电压比用电源要低,那时候,MAX1845的1V和1。2V输出要恒定的话,那开关电源的频率自然会高,或者脉冲占空比变大,那要是2个电压的滤波电容,因为容量变小了,输出电压纹波太大引起不开机的话,因为频率变高和占空比提高的关系,所以输出的这2个电压的纹波相对就变小,所以机器能正常开机

网友:
呵呵  有道理!我得顶一下!继续加油

网友:
不过大多时候我们换上去的还是旧的,为什么可以啊?请教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故障!电池开机正常!
有道理!我得顶一下!

网友:
之前论坛里已经有人发个相同问题的贴子.有高手在里面讲了解决的方法的.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参考这个贴子,X31故障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554061

网友:
先排除电源适配器,用可调电源试一试,说不定还是电源适配器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用电池的情况下,电压比用电源要低,那时候,MAX1845的1V和1。2V输出要恒定的话,那开关电源的频率自然会高,或者脉冲占空比变大,那要是2个电压的滤波电容,因为容量变小了,输出电压纹波太大引起不开机 ...

分析的很透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