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边有亮线??

楼主(2008-09-24):
AOC772S显示器开始是只显示半边把TDA4863换成TDA8172后可以了,但屏上面有几条亮线,把这集成边上所有的东西都换 了还是这样,问下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限流电阻换大了啊,

网友:
电阻换大换小都试过,,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你是用愿来的TDA4863吧,

网友:
TDA4863和8172脚位功能不一样啊,你仔细看看,不过可以飞线代换

网友:
是飞线代换的

网友:
那看看是不是泵电容或前面的12V滤波电容失容

网友:
就是场块问题,修了一个老15的和你那一样,但没块换.将就着让客户用..........!

网友:
jlhdcwl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ttttttttttttttt

jlhdcwl -10 你啥时能发上来好东西,我再给你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