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2C上内存打阻卡不掉电,上真内存掉电

楼主(2008-09-24):
一台开机掉电的神舟承龙S262C吹掉温控芯片后,可以开机显示神舟和进BIOS但开机10秒左右掉电.把内存换成内存打阻卡可以加电而且不自动掉电。哪位大哥给判断下是什么问题啊?内存在其他机器上检测过没问题。CPU也不热

网友:
内存供电,  查电感附近的电容,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哪些数值,有什么思路请指点小弟一下。电感和电阻怎么测好坏?

网友(2008-11-02):
cpu座的问题。amdcpu内部内存控制器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