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08-09-24):
我有一个 显示器是 12V电压怎么只有一下,  7812  和7805  没坏 但也换过 情况照旧  ,是怎么回是呀   老师帮忙  谢谢

网友:
其他的电压呢?你要看看这两电压是不是受MCU控制的。

网友:
我是初学者  怎么样来看是不是由CPU控制???????????  7805和7812 G极是 地      从12V出来 一组去7805的 I 级2 G地 O 接CPU   一组是 去722三极管 中间那个脚接7812 I 极 G地  O 极 输出 I 极电压就是 稳不起 只有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         怎样来看 是不是CPU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