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快速识别

楼主(2008-09-24):
开机电路大致有三种
一、由南桥组成的开机电路;-----SIS芯片组
二、由南桥和逻辑门组成的开机电路;-----VIA芯片组
三、由南桥和I/O芯片组成的的开机电路,-----Intel芯片组

I/O参与的开机电路:83627、8702、8712这几种I/O绝对参与开机
8705、83687、83697、8705、8711这些不用考虑,不参与开机。

逻辑门无非就是74系列:74HCT14、74HT14、74C132这些门控主板上用的地方很少,如果南桥旁边有的话,至少2个,并且I/O是不参与开机的。

华硕、V星,这2款主板,有自己专门的开机复位专属芯片,华硕的ASB100、V星的MS-5 MS-6 MS-7

网友(2008-10-30):
楼主,那触发器参与开机的呢,主要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有这样地思路去理解学习会深透的

网友:
细化,电路跑线这些,我都搞不懂,刚开始学1个多月

网友:
能不能再多说一点了?

网友:
版主的的I/O芯片的解说是有错误的,I/O在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上就肯定会参与开机的,举个例说IT8711是参与开机的。还有华硕和V星主板(INTEL芯片组的)专用芯片只是供主板开机和I/O芯片电压,开机信号还是要i/o芯片控制的。SIS芯片组和VIA芯片组的解说思路是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