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不能关机故障

楼主(2008-09-24):
故障板型号:865PE   IO:83627HF-AW
故障现象:能触发上电,不能关机

初步检查:BIOS跳线正常、南桥,I/O无发烫现象.将IO更换.无效
               这下,在回过头来仔细检查.发现IO 67#/PSOUT在待机情况下没有高电位.显然不正常!
               测量67脚对地电阻值,正常;将IO取下来再两该脚的电压,仍然为低电位.
                加焊SB,无效!

               照道理说这种情况SB坏或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修到这里.想想干脆跑跑线路看看,如果是直接到了南桥就让客户不修了!
               从这脚到SB的线路很清晰明了,不用表.简单看就看通了.但是用表就是打不通?????
                 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个很小的断线!
                补好以后,呵呵.OK

网友:
是不是IO 83627 的67脚没有3.3V这个电压时,也能触发.

网友:
请教IO 67#/PSOUT在待机情况下是不是要有3.3V电压?

网友:
刚修好一杂牌865
红色PCB
也是IO 67# PSOUT的连线断了,最可恨的是有两处断点

接好了以后发现一压风扇就不跑代码,U座是穿针的.也排除了北桥空焊的可能
上853A预热台把U座换了,OK

NND,可够折磨人了.要是客户的板,早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