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磐正)475主板 自动开机问题,无时钟,核心电压,复位

楼主(2008-09-24):
我手头有一块主板,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装上假负载后,测得核心电压为0,时钟也接近0,复位错误0.19,短接复位后还是0.19.主板的南桥、北桥、时钟是集成在一块芯片上面的、桥的晶振测得0.2V。又无法关机,关机键针有电压输出的,约5V。

网友:
IO 芯片是83627

网友:
很多主板强行开机是不工作的,但可以加电,这主要是说明有没有短路的问题。像这种情况,如果有时一上电源线就马上开机(主板可以工作)这就说明芯片都没有问题,只是开机电路中的小元件坏了,跑跑线路,很容易找出问题。也有可能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问问这位师傅是怎么加电的,小弟是个新手,还在不段的学习中呀

网友:
在主板的电源插槽背面,强行接通电源线上面电源(绿色)和地线(黑色)

网友:
可是主板上时钟、电压、复位都没有?也是个别触发小原件损坏造成这样的嘛?

网友:
彼此、彼此,今天拿了3块主板修,结果一个没有修好~~,郁闷,不知道怎么下手,的多学学~~

网友:
应该是IC没PG吧,看下PG信号正常不

网友:
PG信号只有0.18V,假负载面给的是1.5-2.5的建议。······
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说,应该电源IC部分有问题吧,内核都没上来,
板子上,找找有无明显的坏件,发烫呀什么的,

网友:
跑线路让我看这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