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PCI不认,板载网卡也不认

楼主(2008-09-24):
主板上的PCI不认,板载网卡也不认,插在PCI上的所有设备都不认,AGP显卡认,谁能说下则么测才可以,小第正再学习中望各位多多指导。
显卡
板载网卡

网友:
南桥收工了别折腾了

网友:
则样侧南桥呢 ,能说下不

网友:
先把板载的网卡吹下来,再试试。

网友:
在CPU附近有几个三极管好象被烧了,我还不会测3 极管,谁能说下杂测。

网友:
南桥部分烧了,看看南桥芯片上有没有变色的部位

网友:
检查系PCI上12供电,是不是断线了,接修过一块板子和你的故障一样,最后检查是12V 供电上的一个保险电阻烧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