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sony的超薄本子,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8-09-24):
接口都补焊了还是不认硬盘,IDE接口。硬盘没问题,开机正常。哪位大侠修过类似问题的sony本?

网友:
做南桥呀
现在这东东不做手术是修不好的

网友:
我也同意楼的那位人兄说的

我也同意楼上那位人兄说的

网友:
怎么做南桥,补焊还是更换?

自己用风枪能做吗?

网友:
自己用风枪吹恐怕不行吧,成功率很低,弄不好板子要报废,最好做BGA

网友:
先检查一下硬盘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如果全部正常换南桥,如果有哪个不正常查哪路。估计南桥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转,怎么查电源时钟复位?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查下硬盘供电,有没有 3V 或者5V,或者3 5V都有,然后用力按住南桥试试能不能检测到硬盘,不行做南桥吧,我都是用风枪做的,可以做的,